ds1302停止

楼主(2019-12-17):
ds1302写入秒停止位,在protues上可以停止,下载到实物上,秒飞走,什么原因

仿真不等于实物

网友A:
大概率是时序问题,并没有正确写入。
在protues上仿真有时和实物运行时序不同

网友B:
操作秒停止位后,读取一下该寄存器再串口打印出来,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