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EFM8BB1测评——【2】时钟系统分析

楼主(2019-12-17):
为了后面更好的使用定时器,我们需要分析系统的时钟是怎么设置的,以及默认时钟是多少?
下面进行分析:

首先,看看默认情况下系统时钟是多少,也就是cpu core的时钟。

由图可知,系统时钟源有三种:①内部高速时钟(24.5M)②外部时钟(板子没有接)③内部低速时钟(80k)

那默认情况下选择的是哪个时钟源呢?

由图可知,默认情况下系统时钟源是内部高速时钟(24.5M)

再看是多少分频。

由图可知,默认情况是8分频,也就是说最后cpu运行的频率是24.5M/8,约等于3M。

综上所述,cpu core的运行时钟是3M

那默认的timer的时钟是多少呢?

以timer2为例分析,因为闪灯例程用的是timer2.

由图可知,timer2的时钟源有三种:①系统时钟②系统时钟/12③外部时钟/8

下面看看默认情况是哪种。

由上图可知,TnML选的是外部时钟源(非系统时钟源),非系统时钟都叫外部时钟。

由上图可知,TnXCLK选的是系统时钟/12

所有默认情况下,timer2的计数时钟=sysclk/12=24.5M/8/12=0.25M

经过实际测试,实际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