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446开发板测评__A/D转换与显示

楼主(2019-12-18):
前面介绍了OLED屏的驱动显示,在此基础上若添加上A/D转换则可对模拟信号进行采集及显示,其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模拟信号采集

为能使用PB6和PC2作为模拟信号采集口,通过MCC可对引脚功能加以配置,其内容如图2所示。

图2 MCC引脚配置

对应的引脚命名见图3,为使A/D正常进行,其时钟设置见图4。

图3 引脚命名

图4 时钟设置

在使用MCC生成框架代码后,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jg;
    SYSTEM_Initialize();
    OLED_Init();
    __delay_ms(1);
    OLED_CLS();
    OLED_P8x16Str(0,0,"PIC16F18446");
    OLED_P8x16Str(0,2,"OLED Display");
    ADCC_Initialize();
    ADCC_StartConversion(channel_ANC2);
    while (1)
    {
      led0_Toggle();
      __delay_ms(200);
      jg=ADCC_GetSingleConversion(channel_ANC2);   //channel_ANB6
      OLED_P8x16ch(0,6,'A');
      OLED_P8x16ch(8,6,'D');
      OLED_P8x16ch(16,6,'C');
      OLED_P8x16ch(24,6,'=');                  // 可按4095对应一定电压值的方式进行转换,然后直接显示电压值。
      OLED_P8x16ch(32,6,jg/10000+'0');         // A/D为12位,该语句可注释掉。
      OLED_P8x16ch(40,6,jg%10000/1000+'0');
      OLED_P8x16ch(48,6,jg%1000/100+'0');
      OLED_P8x16ch(56,6,jg%100/10+'0');
      OLED_P8x16ch(64,6,jg%10+'0');
    }
}

网友A:
支持!抽空我也来测试一下,学习AD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抽空我也来测试一下,学习AD转换。

哈哈,共同探索!

网友B:
这个是申请的开发板吗?

网友C:
自带的ADC吗?

网友D:
主要是看转换的速度

网友E:
OLED屏的驱动是SPI吗

网友F:
刷新的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G:
PIC16F18446怎么样

网友H:
模拟信号进行采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申请的开发板吗?

是11月的

楼主:
是MCU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OLED屏的驱动是SPI吗

是i2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新的速度怎么样呢

不是很快,调整一下时钟设置可能会快一些。

楼主:
还可以,正学习和探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信号进行采集可以吗?

应该可以,我是图简单接到一个引脚上读取的采集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申请的开发板吗?

网友I:
支持楼主的测评帖子,感觉板子很好玩的样子,期待后续更多有意思的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的测评帖子,感觉板子很好玩的样子,期待后续更多有意思的测评。 ...

有时间的话会试一试串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