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刷电机的零度位置怎么找呢?

楼主(2019-12-18):
如题,请教大神,无刷电机的零度位置怎么找呢?
最近小弟要搞个磁编码器,希望将编码器校准到0位,大神们如何找到准确的0°位置,我这个是轮毂电机15对极,校准要是差1-2° FOC的电角度可以就差十几度到几十度了,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对准0°。
现在想到的是给UV相通电,得到150°电矢量,然后就认为是150°了;
缺点:

实际是UV通电要很大电流,5A电流根本不足以锁住,还是会晃动,角度锁的不死,因此角度其实是不准的,要是大电流,又怕烧电机;

求大神推荐,对准PMSM角度方法;

多谢!

网友A:
你找零度位时,无刷电机还在转么?

网友B:
这个不是很好控制吧 不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零度位时,无刷电机还在转么?

出厂找0度,不是在线的

网友A:
你该去看看轮胎做动平衡的那个机器。
通常是测试峰值,然后计算测试峰值和零点之间的夹角做相应补偿。

网友C:
难道版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电流锁矢量??

网友D:
不用绝对零度吧 相对零度可以吗

网友:
不要用恒流源去锁电机,应该使用开关电源加电阻限流锁电机,因为电机的电阻非常低,触发了恒流源的保护!如果还是锁不住,那就是你电机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绝对零度吧 相对零度可以吗

怎么处理一下呢,请教操作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去看看轮胎做动平衡的那个机器。
通常是测试峰值,然后计算测试峰值和零点之间的夹角做相应补偿。 ...

好难操作啊‘

网友A:
测试出现峰值时,零点和当前位置的角度,(也就是说,你在测试到一个峰值,一般是霍尔器件的信号峰值,然后静态的测量实际零度和你的标准位置的角度,)然后,由此角度及转速或者两个信号峰值之间的时间差,计算出0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