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TEC供电以2秒的间隔通断是否影响寿命

楼主(2019-12-18):
需要用半导体制冷片来对腔体制冷,保持到4-8℃即可。
因TEC不能用PWM方式驱动,会影响使用寿命,专用的恒压驱动电路做起来又太麻烦。
我这应用对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且热惯性比较大,打算用NMOS来直接通断控制。
就是不知道通断间隔2秒的方式来控制的话,是否会对TEC的寿命造成较大影响。
即每隔2秒对温度进行一次判断,温度低于5℃就断开供电,高于6℃就导通供电进行制冷,5-6℃之间就保持当前状态不变。

问了供应商,对方也说不清楚这样是否会影响寿命。
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可以解答下疑惑吗?

网友A(点评):
制冷片电堆热惯性1分钟左右,负载热惯为几十分钟~几小时,所以你的通断间隔可调大些,(<1分钟)如10秒~30秒.不会失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心里有谱了

网友B:
各种说法都有。    就是两种不同的 导电氧化物 串联堆叠在一起而已。
   有的 试验过 0.1Hz、10Hz、1KHz、10KHz, 50%占空比, 2500小时也没有发现 其ACR的 明显变化。
   有的说 低于 1KHz 的 寿命只有 一年, 20KHz 以上寿命 大于 20年

这么大的电流,想没有多少纹波,代价太大了。

不少产品是 PWM 驱动的(最便宜、简单),也没有听谁说出了故障。  估计 用20KHz 以上的PWM驱动,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点评):
深表赞同,我也觉得高频率PWM应该等效于电压调节。

网友C:
间隔加大到5秒左右为佳,这也是很多制冷片的厂家测试时采用的控制周期。

楼主(点评):
谢谢,我也想把间隔调大一点,但是具体多大没有依据可参考,既然厂家的控制周期是5秒,那我参照厂家的这个周期来做

网友D:
普通继电器输出周期在20秒以上,只要系统的热惯性大,输出周期大一些好,不要纠结2秒还是5秒,主要看看系统的热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