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的比较器,为何正负计数数值相差很多?

楼主(2019-12-18):
M261的比较器,为何正负计数数值相差很多?

按道理,进入比较器的中断,不是正端>负端,就是负端>正端,应该是正负计数数值比较接近才是,为何会相差很多?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 Clear ACMP 1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if(ACMP_GET_OUTPUT(ACMP01, 0))
     u32CntH++;//   printf("ACMP1_P voltage > VER (%d)\n", u32Cnt);
    else
     u32CntL++;//   printf("ACMP1_P voltage <= VER (%d)\n", u32Cnt);
   // u32Cnt++;
}

//初始化代码。
                ACMP_Open(ACMP01, 0, ACMP_CTL_NEGSEL_VBG, ACMP_CTL_HYSTERESIS_DISABLE);

    /* Select P1 as ACMP positive input channel */
                ACMP_SELECT_P(ACMP01, 0, ACMP_CTL_POSSEL_P1);
    /* Enable interrupt */
    ACMP_ENABLE_INT(ACMP01, 0);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网友:
你测的什么啊,正弦波?

网友:
方波周期调整大点观察一下。

网友:
相差多少,你输入方波100个周期。看看测量结果是多少。

网友:
可以找个单片机用IO做个方波发生器。测一下看看。

网友A:
相差多少啊,举个例子。

网友B:
说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C:
比较器中断是什么时候中断?只要输出跳变就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