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18):
#define DATAOUT(x)  GPIOB->ODR=GPIOB->ODR&0x00FF|x<<8       //显示数据输出                   PB8~PB15
#define CEOUT(x)    GPIOA->ODR=GPIOA->ODR&0xFF0F|x<<4       //138片选数据输出                PA4~PA7

如果将这个代码改成51写法 改怎么写

网友A:
GPIOB->ODR这个寄存器是16位的,51的寄存器引脚控制寄存器是8位的。

假设您的硬件连接使用 P1口 连接的显示数据输出,并且是 P1.0~P1.7 对应 PB8~PB15
那么
#define DATAOUT(x)  GPIOB->ODR=GPIOB->ODR&0x00FF|x<<8       //显示数据输出                   PB8~PB15
可改成
#define DATAOUT(x)  P1 = x      //显示数据输出           PB8~PB15

另一句同理!

网友B(2020-02-22):
哦~~~明白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