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登录主页帐号显示异常

楼主(2019-12-18):
最近登录21网站后,在网页右边的帐号显示区域无法显示,一直显示“请稍候...”,换了浏览器都是同样的效果,各位网友有遇到吗?

网友A:
您好:
我这边尝试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尝试清理浏览器缓存、或者更换电脑、网络试试呢。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加我QQ:76339684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这边尝试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尝试清理浏览器缓存、或者更换电脑、网络试试呢。如果还是有 ...

已经恢复了,谢谢。

网友B:
我这几天遇到的更奇怪:win10+MS  EDGE  早上上21IC经常就登录不了,但一到晚上就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