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驱动芯片推荐,10万转以上的

楼主(2019-12-18):
各位,哪位知道可以驱动高速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要求转速达到10万转以上,无位置传感器失量控制,谢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永磁同频电机

网友A(点评):
算的快的,性价比还凑合的 NXP KV3系列。不会写驱动可以用内置驱动的后缀P型号,只需写应用

网友B:
电机驱动与转速无关,需要采集转速也不是驱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驱动与转速无关,需要采集转速也不是驱动的事。

嗯,最好有硬件FOC的IC。我们现在想设计的方案是高速AD采三相电流,但高速ADC现在也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最好有硬件FOC的IC。我们现在想设计的方案是高速AD采三相电流,但高速ADC现在也没有找到。 ...

有联系方式吗 Q121025407,给你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联系方式吗 Q121025407,给你推荐下

直接说下型号吧,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最好有硬件FOC的IC。我们现在想设计的方案是高速AD采三相电流,但高速ADC现在也没有找到。 ...

涉及电机高速控制的TI有专用DSP及周边。

网友D:
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这个速度够了吧?
直接去淘宝一个高速电调,拆一下看人用的什么核心就成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437a732dlTMBhE&id=538282618733&ns=1&abbucket=1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