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遥控器和2.4GWIFI一起会有干扰吗?

楼主(2019-12-18):
目前我们测试的是:
1,通过操控433遥控器,记录按键操作是否有失败?
2,在不接WIFI模组时,遥控器距离整机8M,控制成功率100%,
3,在接上WIFI模组后,遥控器距离整机6M,开始测试出现控制失败,
另随着距离增加,控制失败率也会增加。

tyw
把2.4G天线尽可能挪远点会有改善.

网友A:
除非是线路噪声的耦合干扰,射频则是不会互相干扰的,频差太大。从楼主所言情况看,显然是线路噪声的影响,这个要注意布局和电源去耦了,尤其注意本振部分的影响。特殊情况,遮蔽也是导致问题的可能性,但这个很容易判断。

网友B:
任何相互靠近的电路之间都会存在互相干扰,只是大小的差别。
433和2.4G,正常设计,干扰很小的。
如果有干扰,无非:
1、通过电源、地线的传导干扰,走线布局不好导致的。比如WIFI模块的电流大影响了电源纹波。
2、通过无线耦合的干扰,如果天线之间耦合较大,一方发射信号,可能导致另一方LNA阻塞,所以,即使频率相差很大,必要的信号滤波还是需要的。
3、个别情况,可能是直接影响了天线的增益,导致灵敏度下降,并非干扰。

网友C:
频率差得远就不会强干扰真是瞎JB扯蛋。
手机还干扰座机呢。

网友D:
无线设备之间的干扰真的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E:
不是一个频段的,不会有干扰的,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分析什么原因,肯定不是频段的问题

网友F:
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