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各位老铁,中颖单片机有没有离线烧录工具呀?可以控制烧录次数的。。

楼主(2019-12-18):
各位老铁,中颖单片机有没有离线烧录工具呀?可以控制烧录次数的。。。
烧录88f4051

网友A:
可以的,SLAB2,可以事先从PC往SLAB2里下载程序,设置次数。

网友B:
随便找个16K以上的MCU自己写一个,这个芯片很简单

网友C(点评):
有协议资料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没有了,记忆中发送链接字符 0x55(U),等待返回链接字符,发送命令或数据,好像是hex文件格式,每行最多64字节,返回'.';hex文件的结束行就是复位运行命令,找个串口监视软件,读取isp的数据就知道了,复制选项字节和校验命令就好了

网友D(2024-03-29):
中颖单片机有离线烧录工具

网友E:
那个创芯工坊的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