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开一个帖子 经过几天的调试 电机终于转了,但是

楼主(2019-12-18):
新开一个帖子  经过几天的调试  电机终于转了,但是   波形 始终不怎么完美  上下尖 过于大  无论栅极电阻如何调整 均不理想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而且出现尖 还很有规律

网友A:
你开同步模式了是吧,这很显然,是死区开大了。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记得你选择的驱动芯片好像自己带的死区,你输出程序里面,可以去掉所有死区参数,直接互补输出,就会正常。
波形很好,我们说的尖峰是指方波的上升沿会带上一个尖峰,下降沿会带上一个比较难看的反向尖峰。至于栅极电阻,恢复到100欧姆级别吧。

楼主:
好的   一直以为  死区时间大 只会降低效率,想不到还会干扰波形.  明天 继续试验.  我的芯片死区是200ns  不知道 是否够不够?

网友:
调节试试,这些参数都设置成可调的,然后连续调整观察观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一直以为  死区时间大 只会降低效率,想不到还会干扰波形.  明天 继续试验.  我的芯片死区是200ns   ...

死区如果不够可以在程序互补死区里面加啊,每单位62.5nS,肯定能调整到合适的,一般来说,死区和输入电压高低、栅极驱动能力有影响,栅极恢复正常驱动参数,在100来V范围,芯片的200nS死区就完全够了,查看死区是不是够,你可以在其中一个MOS管回路串联一个小电阻,测量该小电阻2端电压就可以明确,如果发生共通,因为该时刻,所有电压都会加在这个串联的小电阻上面,所以电阻上面会有开关边沿很高的电压出现(注意排除感应尖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区如果不够可以在程序互补死区里面加啊,每单位62.5nS,肯定能调整到合适的,一般来说,死区和输入电压 ...

好的  我只是不明白 死区 和那个冲上来的尖锐波形 有啥关系

楼主:
现在将死区调整到1个US,上下 稍微有贯通的情况 而且 我发现 无论如何处理 那个尖 总是冲到4V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只是不明白 死区 和那个冲上来的尖锐波形 有啥关系

很典型的,由于寄生电容的影响,栅极驱动信号通过寄生电容对尚未导通的桥臂中点耦合造成,由于死区过大,所以管子都截止,这就产生了这样尖峰,看起来很不舒服,其实对工作无害。

楼主:
总是有些贯通  不知道如何 消除 那个4V的尖  至少 要控制在1V以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将死区调整到1个US,上下 稍微有贯通的情况 而且 我发现 无论如何处理 那个尖 总是冲到4V多
...

这个不是贯通,是典型的米勒平台+驱动通过杂散电容干扰导致的波形。观察上下臂直通,必须串联小电阻到上臂的D--VCC之间,测量该电阻2端电压。有直通,则表现出到VCC的导通电压。而且,部分采用栅极深沟槽工艺的管子,自己就会在米勒平台产生一个类似的震荡波,在VCC为高压时候,很常见,不过低压一般是由驱动耦合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贯通,是典型的米勒平台+驱动通过杂散电容干扰导致的波形。观察上下臂直通,必须串联小电阻到上臂 ...

问题是 不管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东西出现,现在是电流变很大  把电压瞬间拉下来  然后 停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不管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东西出现,现在是电流变很大  把电压瞬间拉下来  然后 停机   ...

你栅极驱动参数恢复了没?
否则1uS死区,是不可能导致电流变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栅极驱动参数恢复了没?
否则1uS死区,是不可能导致电流变很大的。

和这个图的参数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这个图的参数是一模一样的

把上管栅极、下管栅极、桥臂中心这三者波形一起三踪贴出看看吧。
这类线路,栅极参数68Ω,1uS开始共通是不应该的。

网友:
R10和R23去掉,再试试?

网友B:
转动的完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