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单片机状态

楼主(2019-12-18):
stm8l152c6
看log 是halt 之后没有起来,按键中断后也没有打印log

但是lcd段码屏的com 有波形,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最好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只是这样简单描述一下的话,不太好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代码贴出来看看

lcd段码屏的com 有波形, 可以说明什么?单片机没有死?

网友C:
是一直有波形还是就有一次波形

网友D:
有可能在死循环

网友E:
还是自己连接仿真器运行看看吧 别瞎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