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PU、MPU、MCU、SoC概念简述

楼主(2019-12-18):
CPU、MPU、MCU、SoC概念简述

1、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是一台计算机的运算核心和控制核心。CPU由运算器、控制器和寄存器及实现它们之间联系的数据、控制及状态的总线构成。差不多所有的CPU的运作原理可分为四个阶段:提取(Fetch)、解码(Decode)、执行(Execute)和写回(Writeback)。 CPU从存储器或高速缓冲存储器中取出指令,放入指令寄存器,并对指令译码,并执行指令。所谓的计算机的可编程性主要是指对CPU的编程。

2、MPU (Micro Processor Unit),叫微处理器(不是微控制器),通常代表一个功能强大的CPU(暂且理解为增强版的CPU吧),但不是为任何已有的特定计算目的而设计的芯片。这种芯片往往是个人计算机和高端工作站的核心CPU。Intel X86,ARM的一些Cortex-A芯片如飞思卡尔i.MX6、全志A20、TI AM335X等都属于MPU。

3、MCU(Micro Control Unit),叫微控制器,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芯片,比如51,AVR、Cortex-M这些芯片,内部除了CPU外还有RAM、ROM,可以直接加简单的外围器件(电阻,电容)就可以运行代码了。而如x86、ARM这些MPU就不能直接放代码了,它只不过是增强版的CPU,所以得添加RAM,ROM。

4、SoC(System on Chip),指的是片上系统,MCU只是芯片级的芯片,而SOC是系统级的芯片,它既MCU(51,avr)那样有内置RAM、ROM同时又像MPU那样强大,不单单是放简单的代码,可以放系统级的代码,也就是说可以运行操作系统(将就认为是MCU集成化与MPU强处理力各优点二合一)。

网友A:
MCU好像是指嵌入式处理器是吧

网友B:
MCU:微控制器,又称单片机

网友C:
MPU指微处理器和内存保护单元。

网友D:
应用领域不同、硬件结构不同

网友:
  微控制器(MCU)通常用于面向控制的应用

网友E:
MPU 为微处理器,不是微控制器。

网友F:
CPU是否就是单片机?

网友G:
MCU只是芯片级芯片

网友H:
单片机学名微控制器(MCU)

网友H:
MCU属于GPP,运行速度一般低于DSP

网友I:
为什么ARM将取代MCU应用

网友E:
MPU可以叫做嵌入式微处理器。

网友A:
MCU和MPU有什么区别?

网友:
MPU是计算机的计算、判断或控制中心

网友B:
CPU:中央处理单元

网友D:
指令集特点不同。

网友C:
CPU 是对计算机的所有硬件资源进行控制调配、执行通用运算的核心硬件单元

网友I:
通用微处理器与微控制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H:
msp430单片机MPU关闭什么功能不影响

网友G:
SOC是系统级芯片

网友F:
MPU不带外围器件

网友B:
MSP432与STM32L4哪个更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