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 CAN收发测试

楼主(2019-12-18):
测试一个ES32F0654的CAN接口功能,硬件需要一个CAN调试器,ES32F0654板上需要增加一个CAN接口芯片,如TJA1050.淘宝上有这样的小板卖。
软件配置如下:
#ifndef __CAN__H
#define __CAN__H

#define CAN_GpioInit()  do{                             \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2, 1, IO_OUT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1, 1, IO_IN_PU);         \
    GPIO_SetAfMode(GPIOA, GPIO_PIN_12, GPIO_FUNC_4);    \
    GPIO_SetAfMode(GPIOA, GPIO_PIN_11, GPIO_FUNC_4);    \
}while(0)

//波特率为500K,计算方法为:PCLK/(psc)/((sjw+1)+(seg1+1)+(seg2+1)) = 48M/(8)/((0+1)+(6+1)+(3+1))=500K
#define CAN_ModuleInit()  do{           \
    can_init_t init_str;                \
    can_filter_t filt_str;              \
    can_reset(CAN0);                    \
    init_str.psc    = 8;                \
    init_str.mode   = CAN_MODE_NORMAL;  \
    init_str.sjw    = CAN_SJW_1;        \
    init_str.seg1   = CAN_SEG1_7;       \
    init_str.seg2   = CAN_SEG2_4;       \
    init_str.ttcm   = DISABLE;          \
    init_str.abom   = DISABLE;          \
    init_str.awk    = DISABLE;          \
    init_str.artx   = ENABLE;           \
    init_str.rfom   = DISABLE;          \
    init_str.txmp   = DISABLE;          \
    can_init(CAN0, &init_str);          \
    filt_str.scale  = CAN_FILTER_SCALE_32;  \
    filt_str.mode   = CAN_FILTER_MODE_MASK; \
    filt_str.fifo   = CAN_FILTER_FIFO0; \
    filt_str.id_low = 0;                \
    filt_str.id_high = 0;               \
    filt_str.mask_id_low  = 0,          \
    filt_str.mask_id_high = 0,          \
    filt_str.number = 0;                \
    filt_str.bank_number = 0;           \
    filt_str.active = ENABLE;           \
    can_filter_config(CAN0, &filt_str); \
}while(0)

#define CAN_BUFF_SIZE   10
typedef struct{
    can_tx_msg_t tx_msg[CAN_BUFF_SIZE];
    can_rx_msg_t rx_msg[CAN_BUFF_SIZE];
    INT8U   TxCnt;
    INT8U   RxCnt;
}CAN_Str;
extern  CAN_Str CAN_Info;
extern  INT8U CAN_Test[];

extern  void    CAN_Init(void);
extern  INT8U   CAN_SendMsg(can_id_type_t id_type, uint32_t id_ext, can_remote_req_t rtr, INT8U *ptr, INT8U Len);
extern  INT8U   CAN_RecvieMsg(void);

#endif

收发程序:

//CAN发送
INT8U   CAN_SendMsg(can_id_type_t id_type, uint32_t id, can_remote_req_t rtr, INT8U *ptr, INT8U Len)
{
    while(Len > 0)
    {
        if(CAN_Info.TxCnt >= CAN_BUFF_SIZE)    break;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type = id_type;
        if(id_type == CAN_ID_STD)
        {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std  = id;
        }
        else
        {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ext  = id;
        }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rtr  = rtr;

        if(Len >= 8)
        {
            MEM_Copy(ptr,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data), 8);
            ptr += 8;
            Len -= 8;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len  = 8;
        }
        else
        {
            MEM_Copy(ptr,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data), Len);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len  = Len;
            Len = 0;
        }
        CAN_Info.TxCnt++;
    }
    if(CAN_Info.TxCnt > 0)
    {
        CAN_Info.TxCnt--;
        can_send(CAN0, &(CAN_Info.tx_msg[CAN_Info.TxCnt]), 100);
    }

    return(1);
}

//CAN接收
INT8U   CAN_RecvieMsg(void)
{
    if(can_recv(CAN0, CAN_RX_FIFO0, &(CAN_Info.rx_msg[CAN_Info.RxCnt]), 100) != OK)
    {
        return(0);
    }
    //收到8个字节的数据,扩展帧的ID是0x1234,把8个字节的数据写到发送缓冲区,
    if((CAN_Info.rx_msg[CAN_Info.RxCnt].len != 0) && (CAN_Info.rx_msg[CAN_Info.RxCnt].ext == 0x1234))
    {
        MEM_Copy(CAN_Info.rx_msg[CAN_Info.RxCnt].data, CAN_Test, 8);
    }
    else
    {
        return(0);
    }

    return(1);
}

//CAN中断
void    CAN0_Handler(void)
{
    can_irq_handler(CAN0);
}

主函数中加个任务:
TASK_TYPE    TASK_Can(void)
{
    TASK_Start();
        CAN_SendMsg(CAN_ID_EXT, 0x1234, CAN_RTR_DATA, CAN_Test, 8);
    CAN_RecvieMsg();
    TASK_WaitX(11);         //等待11ms
    TASK_End();
}

cantest 设置只修改一下波特率为500K,其他保持默认就行

程序 上电后默认发送“ES32F056”的十六进制数,

在cantest软件里修改一下发送配置,修改为扩展 帧,帧ID为0x1234,发送数据就随意了,是8个字节就行了,修改完后点发送,ES32F0654发送上来的数据就修改为了刚刚发送过去的数据。

附CAN测试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