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9-12-18):
如下图所以的运放电路图。为什么我在Vi输入一个电压的时候,VO2是准确的(误差范围内跟预期的理论计算一样),但是VO1不准确,是什么原因呢。
每次我用电压表在VO1处测量电压,VO1的值都有点不一样,而且VO1的值是慢慢下降的。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用有源或差分探头在试试

R6隔离负载电容,所有后面一个节点可以直接测。

网友B:
不知道后面的负载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后面的负载是什么样子的

Vo2后面没有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源或差分探头在试试

恩,我明天试试差分探头。

网友C:
应该测量探头或者表笔是容性的,或者有干扰引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