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配置SAR8的模块呢

楼主(2019-12-18):
怎么去配置SAR8的模块呢

网友A:
其实就是SAR8的多通道复用问题

楼主:
嗯,比如我需把P0.1和P0.2在不同的时间里作为输入进行AD转换,那么我需要怎么人去配置SAR8模块呢

网友B:
楼主是问函数里需要怎么去写吧

楼主:
嗯,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SAR8_SetRunMode(SAR8_FreeRun);
        SAR8_Start();

  while(1)
        {
    while (0 == SAR8_fIsDataAvailable());  // wait for result
    bResult = SAR8_bGetData();

        delay(bResult);

        LED_1_Invert();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

这里我是不是在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进行修改就好了,

网友C:
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我改为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2);这个时候就是连接的P0.2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D:
你的理解是对的,楼主

楼主:
那么这里在模块的配置里是不是 需要什么改变? 比如上面图上显示的是P0.6连接到SAR8的输入的,那么我在程序里改成了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那么我的实际上的SAR8的输入就是P0.0了,对吧!

楼主:
有没有关于SAR8的关于  SAR8_SetAlignPath(BYTE bAlignPath);
                           SAR8_SetLowAlignSrc(BYTE bAlignSrc);
                          SAR8_SetHighAlignSrc(BYTE bAlignSrc);
                         SAR8_SetCmpH(BYTE bValue);
浙西函数应用的一些的教程,我感觉还是比较难,就看单纯的一个datasheet还是有很大的障碍!

网友E:
函数教程没听说过,主要看datasheet吧,我不知道别的方法,呵呵

网友F:
一些例子也可以的。

网友G(2024-01-12):
建议参考SAR8模块的规格书

网友H:
首先先明确一下自己的需求

网友H:
然后再进行一些硬件链接,时钟及通道的配置等

网友I(2024-02-29):
单纯的datasheet是很大的障碍,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看。

网友J:
要先结合自己的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