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芯片不能正常启动,跟踪发现没有进入主程序

楼主(2019-12-18):
上电后芯片不能正常启动,跟踪发现没有进入主程序

网友A:
有什么现象呢

楼主:
在芯片上电时候用两个IO口被输入脉冲,一个是正脉冲,一个是负脉冲。结果发现芯片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B:
程序跑飞了?

楼主:
在主程序中加入了监视,发现根本就没有进主程序

网友C:
哦,芯片没有启动

网友D:
如果先上电,然后再给连个IO口脉冲的话呢

楼主:
这样芯片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两个IO口,不是编程口。

网友A:
楼主正负脉冲的电压幅度和脉冲宽度是多少?

网友E:
对,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上电时输入脉冲对VDD的电平有何影响。

网友F:
上电配置, 复位电路可能关系比较大

楼主:
是上电引起的,试出结果来了。

网友G:
楼主很强啊,这么快就发现问题了,恭喜

楼主:
呵呵,大家也挺给力的,结贴了哈

网友H(2024-01-12):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I:
检查复位引脚的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J:
检查时钟源是否正常,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K:
配置引脚是否正确

网友L:
检查与芯片相关的外部元件,如电容、电阻等,确保它们没有损坏或连接不良。

网友M:
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