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9-12-18):
为什么一般写程序时,都要关闭看门狗定时器呢?

网友A:
如果程序不需要看门狗,当然要把它关掉,不然就会出现重启现象。

网友B:
如果不关,会一直重启。

网友C:
不关狗的话,就得定期喂狗,要不然就自动复位了

网友D:
不关看门狗,系统会默认单片机是开的,这就给自己制造了不断喂狗的麻烦

网友E:
看怎么使用吧,例程里是为了简单,都关闭看门狗

楼主:
不关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PUC信号 是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F:
在程序调试阶段不建议开狗。

网友G:
关闭看门狗程序简单,就一句话,WDTCL=WDTPW+WDTHILD

网友H:
如果在程序开始不关闭程序执行到一定时间就会自动复位

网友I:
看门狗的复位会造成系统无法进入主函数

网友J:
要保证其可靠性的情况下再开看门狗

网友K:
因为喂狗是个技术活

网友L:
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开

网友M:
有时候也需要开开 不一定都是关闭的

网友N:
因为不需要开启 所以就关闭了

网友O:
因为喂狗喂不好的话 会复位

网友P:
因为不需要用到看门狗啊

网友Q:
因为如果不关闭的话 他会复位的

网友R:
喂狗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