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和FPGA的时钟信号如何产生?

楼主(2019-12-18):
我做的一个基于DSP的系统中,DSP做主处理器,控制着整个系统,包括信号处理,整体调度等;选择了一块Xilinx的FPGA做FIFO UART和系统的逻辑控制和译码。DSP的时钟输入为15MHz,经过内部的PLL倍频为较高频率,FPGA需要25M或一下的时钟输入。

我的问题是DSP和FPGA的时钟信号如何产生?

网友A:
可以用同一块有源晶振

楼主:
如果可以是否影响时钟信号的质量?

网友B:
如果分别用一块晶振的话,对真个系统的时序控制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C:
都可以,关键是时钟同步问题。试试用一个晶振吧!

网友D:
不用缓冲时不行的,回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建议加个时钟芯片

网友E: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E: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F:
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网友F: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G:
C6000、C5510、C5409A、C5416、C5420、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G:
VC5401、VC5402、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E:
楼上补充的好

楼主:
哦,我知道啦

网友A:
同步时钟是很复杂的啊

网友H:
用一块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I:
最好是用高性能的时钟buffer

网友J:
找到外部晶振信号接入FPGA芯片的引脚

网友K:
DSP输出时钟

网友L:
是上升沿触发?

网友M:
先给FPGA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N:
DSP和FPGA相连都用EMIF接口

网友O:
FPGA内部有N个PLL电路

网友P:
时钟要统一就可以

网友Q:
高端的FPGA大多内部已经集成了DSP硬核

网友R:
FPGA就用普通IO就行

网友J:
控制总线,让dsp和FPGA通讯

网友O:
50M输入经过内部PLL电路4倍频,就可以得到200M的时钟。

网友K:
一般的GPIO就可以

网友N:
DSP直接产生不好吗?

网友L:
干脆就给个周期时钟?

网友:
PGA再把时钟这个给DSP吗?

网友M:
这个时钟信号需要统一吗?

网友Q:
一般都是FPGA+ DSP 组成。

网友P:
FPGA内部集成锁项环,可以把外部时钟倍频

网友S:
用同一块有源晶振或者专门的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