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写

楼主(2019-12-18):
比如我在做一个程序,原理图什么的都弄好了,但是C语言怎么写啊,头疼啊,不知道从哪里找,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这样太基础了吧。。

楼主:
请这位大神指教一下,我是真的不会啊,刚刚接触psoc

网友B:
不知道是PSOC1/3/5哪一种,Creator界面有各模块的例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C:
Creator里有例程。推荐从PWM的例程起步。PSoC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约元器件配置的繁琐,而且有些模块是可以复用的。这个很神奇!

网友D(2024-01-12):
你需要明确你的程序要做什么。

网友E:
如果你觉得头疼,可以从简单的程序开始写起,逐步增加难度和复杂性。以下是一个简单的C语言程序示例,用于计算两个数的和:

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1, num2, sum;
    printf("请输入两个整数:\n");
    scanf("%d %d", &num1, &num2);
    sum = num1 + num2;
    printf("这两个数的和是:%d\n", sum);
    return 0;
}

网友F(2024-02-29):
从官网可以找到示例,也可以看看书啊,兄弟。

网友:
先找到芯片的手册,已经厂家的BSP库函数和实例包。

网友:
先写个点灯程序,测试一切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