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68013

楼主(2019-12-18):
68013最小系统的板子 e2prom也焊上了 识别也正常 下载的e2prom也正常 反复焼写过几次 可是今天下午出现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突然电脑检测不到68013了 出现了unknown device

网友A:
之前还正常 ?

楼主:
问题出现的前一次下载还正常 power off后 在power on就出现了此问题

网友B:
串口配置的有些问题

网友C:
难道串口也会影响设备的识别??

楼主:
哦,我看下设置

网友D(2024-01-15):
重新插拔设备

网友E:
检查USB线

网友F:
驱动程序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G:
如果你最近对开发板进行了固件更新或更改了相关的软件配置,这可能会影响设备的识别。尝试回滚到之前的配置或固件版本,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H:
有时,如果电脑资源(如CPU或内存)占用过高,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识别。尝试关闭一些不必要的程序,释放资源,然后再次尝试连接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