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VCAP_2 给芯片哪部分供电?

楼主(2019-12-18):
73脚 VCAP_2 对地短路,没焊芯片 73 脚焊盘不对地短路的。
首先怀疑是芯片问题,可吹下芯片焊到开发板上一切正常。

网友A:
Vcap2不是电源引脚,不给谁供电,用一只2.2uF电容接地。要仔细看手册

楼主:
BYPASS_REG 是哪个管脚? 数据手册里找不到。是否有关?

楼主:
芯片只连接 3.3V 和 地,没外接任何元件。
通电 3.3V 正常,VCAP_1 只有 零点几伏,VCAP_2 几乎没电压,通会儿电,芯片微热。
没头绪了,到底哪里出问题?

网友B:
VCAP_1 和 VCAP_2 只接了电容 4.7U
?

楼主:
VCAP_1 是 48 脚还是 49 脚(LQFP100)?

网友C:
这个给谁供电还要看手册啊。

网友D:
不是芯片问题,就是电路设计缺陷

楼主:
是电路问题,401 和 407 管脚排布不同,401 VCAP 是 48 脚,407 是 49 脚,按401排线把 VCAP1 短路到地了。

网友E:
Vcap脚经常有人忽视了。接电容是为了稳定内核电压。

网友F:
一般接2.2uf,脚位视具体芯片及封装。

网友G:
Stabilization for the main regulator is achieved by connecting an external capacitor CEXT to
the VCAP_1/VCAP_2 pins

网友H:
这是个内核电压的引脚, 外接对地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I:
若芯片有VCAP脚,一般是不能直接接地的。
要接电容到地,建议接2.2Uf, ESR<2Ω的电容。
具体以数据手册推荐为准。

网友J:
好像楼主硬件接错了吧

网友K:
难道是焊接问题?

网友L:
这个引脚不是用来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