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5418A程序烧写时,跨过了中断向量区,启动变慢了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18):
MSP430F5418A程序烧写时,跨过了中断向量区,启动变慢了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芯片的特性吗

网友B:
有没有解决办法解决

网友C:
应该是程序实现某个功能采用了其他的方式实现   导致速度下降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D:
据说的慢是跟什么比

楼主:
嗯,我再看看吧

网友E:
烧写程序时不是有固定的程序区的么?

网友F:
跨过了中断向量区 这个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G:
启动慢可能跟读取的速度有关系。

网友H:
这个msp430修改了BootLoader了吗?

网友I:
是Flash的问题吗?

网友J:
程序的烧写片段化了吗?

网友K:
是不是读取Flash的程序不正确?

网友L:
什么叫跨过了中断向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