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助手为什么只能在hex模式接收发送而在文本模式不...

楼主(2019-12-18):
用串口助手为什么只能在hex模式接收发送而在文本模式不行?

网友A:
不是不行,只是有些十六进制数,在文本模式下接收后显示为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行,只是有些十六进制数,在文本模式下接收后显示为空白

调试也是没功能显示,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也是没功能显示,怎么办?

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文本模式你串口发送的数据,必须符合ASC字符标准的那几个0-9 A-Z a-z还有一些逗号空格等能屏幕显示的典型字符,你才可以在串口助手看见接受到的数据。典型的像0X20--0x7E,当然如果你开启中文字符模式,则标准区位码范围的字符也能正常显示(2*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本模式你串口发送的数据,必须符合ASC字符标准的那几个0-9 A-Z a-z还有一些逗号空格等能屏幕显示的典型字 ...

HC-08蓝牙控制stc15w408as单片机流水灯,为什么调试蓝牙用文本模式发“1”手机蓝牙APP也是显示“1”

楼主:
HC-08蓝牙控制stc15w408as单片机流水灯,输入“1”就亮一灯,蓝牙是要文本模式才行,而灯光板调试只能用hex模式才能显示灯亮 。

网友A:
引用 楼主:
HC-08蓝牙控制stc15w408as单片机流水灯,输入“1”就亮一灯,蓝牙是要文本模式才行,而灯光板调试只能用h ...

字符 1 对应的十六进制数是 0x31
else if(Data==1)  改为  else if(Data==0x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 1 对应的十六进制数是 0x31
else if(Data==1)  改为  else if(Data==0x31)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