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将脉冲提升

楼主(2019-12-18):
高电平可能只有2V左右,我使用的MSP430一般输入高电平:>2.4V,所以可能就检测不到脉冲,怎样将脉冲提升到3V左右呢?

网友A:
什么脉冲?

网友A:
利用光隔来将信号转换下的吧

网友B:
一路光隔的就可满足的,也不贵的,给推荐下TP521-1,网上都有相关的pdf资料的

楼主:
光隔,没听过额!上网搜了下,好像用的人也有点少

网友C:
利用某种电平转换器

网友D:
脉冲整形电路, 三极管变换, 或者运放放大...

网友E:
要想变换电平, 还得了解信号源的阻抗情况. 至于怎么变换, 办法很多.

楼主: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F:
通过上拉电阻, 一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搞定, 这是成本最低的. 由于是无源方式, 对信号源有特别的要求. 上拉电阻的选择也要示信号源的特性和 IO 端口的特性来选择.

网友G:
不知道信号的频率和阻抗是多少,  如果阻抗大, 可以考虑 运放,  阻抗小可以用三极管或者电阻网络实现

网友A:
找不到匹配呢

网友D:
那这个方案就不行啊

网友H:
通过光藕, 此藕, 三极管等电路, 适应性比较广些, 特别是用三极管的话, 信号源的阻抗可以比较大了.

网友I:
三极管往往是反相特性的, 而光藕则可以搭成同相. 另外特别说明, 光藕是有反应时间, 这点要特别注意.

网友J:
通过运放, 这是对信号源的要求最低的. 基本什么样的信号源都能适应.

网友A:
如果要放大信号  个人认为使用三极管放大   比较好一点   因为在使用中涉及到信号的放大以及转化   光耦  个人觉得如果需要信号隔离  可以使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信号放大   使用三极管比较靠谱   而且光耦放大信号   这一块真的不了解  哦呵呵

网友K:
如果你只是把电平从2V升到3V,使用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A:
比较器是最好的。

网友L:
光耦、施密特、运放、非门.......都可以。

网友M:
使用升压芯片

网友E:
楼上各位中, 不乏有好的方法, 但也有不太靠谱的 (比如施密特触发器). 总结一下.有几个办法
1. 光藕
2. 晶体管(会反相)
3. 其实还有个更加简单的办法. 两个电阻, 串联输入电阻, 再加个上拉电阻. 虽然你的高电平才2V, 但高低电平之间的差有 2V 已经很大了, 牺牲一点电平差, 就可以抬高整个电平的绝对值范围. 不过这个办法不是一定能用的.还得看信号源的驱动能力情况.

网友F:
楼主好像对波形特征要求不高,附件电路如何。

网友H:
这个利用光耦隔离芯片的吧。。

网友A:
信号下端不接地,加一个合适直流偏置,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