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大家一起讨论下数字滤波和模拟滤波对比

楼主(2019-12-18):
大家一起讨论下数字滤波和模拟滤波对比

网友A:
模拟:用于抗混叠,避免ADC采样时(低通采样或带通采样)将无关频带的信号混叠到有用信号中。 模拟信号可以用数字无限逼近(采样频率),但是不是等于
数字:先数字下变频,然后抽取滤波、成形滤波(或匹配滤波),以提高信噪比。

网友B:
数字滤波器参数设计灵活,带内波动、带外抑制、过渡带等等性能指标可以做的非常好,还可以设计成线性相位,而且能方便地实现某些特殊的冲击响应特性,例如根升余弦等,这些都是模拟滤波器无法比拟的。通常将ADC的采样率设计得比所需的高,以降低模拟前端抗混叠滤波器的指标要求,在数字域抽取到合适的采样率。一句话,模拟前端的抗混叠滤波器是不能省的,但可以尽量将性能指标压到数字域做。

网友C:
模拟系统:个人理解优点是时域连续,可以做任何频段的滤波,且实现成本相对便宜,但是缺点是其带内波动、带内衰减、窗性系数、带外抑制等要控制好会比较麻烦,控制也不灵活,特别是一些特殊要求的滤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找不到到合适的可硬件实现的传递函数。

网友D:
数字系统:个人理解是需要在时域采样,其可滤波的信号最大频率必须小于采用频率的1/2,而且采样频率及采样序列的长度直接影响运算速度及精度。时域采样点越多,离散傅里叶运算越慢,但运算结果越接近频域采样。而数字滤波就是把变换后的频域结果进行处理,然后再做逆傅里叶变换,恢复到时域信号。所以数字信号的频域处理就非常方便了,在正常范围类,想怎么滤就怎么滤,直接调整数值而已,这就是其灵活性的地方,但是其不足的地方刚才就说了,结算结果只能逼近频域采样,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本来就有频率信息丢失的,除非采用频率无限大,采样序列长度无限长。

网友E:
看起来好像不相上下啊

网友A:
带宽可以做的很窄很窄啊。。。而且数字滤波器可以编程啊,就是用程序计算。。

网友F:
数字滤波器优于模拟滤波器
1.稳定。批量生产的话,数字滤波器参数基本一致。而模拟滤波器则变化大。

2.成本低。

3.体积小。

4.容易设计,不需要调试。(模拟的电阻电容不稳定)

网友A:
有区别模拟滤波参数有离散,不容易做高阶滤波,不容易动态调整滤波器参数,因此无法做自适应滤波,好处就是对adc采样率等指标要求低了,适合信号的简单处理。
数字滤波一致性好,容易做高阶,可以做复杂滤波算法,坏处就是需要高采样率adc,前端还需要预放大电路,防止溢出,适合高级的模拟信号处理。

网友G:
从实现手段上看,模拟滤波器一般用电容,电感这些模拟器件搭建的,数字滤波器可以通过软件或者数字芯片来实现。模拟滤波器参数改变时要更换电容、电感,很麻烦。数字滤波器参数改变时有时只需要修改一下系数就可以做到了(如软件实现时)。
从技术指标上看,举个例子模拟滤波器要达到-60dB就非常困难了,而数字滤波器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个指标。

网友G:
沟通模拟和数字滤波器的桥梁我觉得是采样定理。一般是将模拟信号x(t)进行采样(如A/D变换)得到数字信号x(n),再将这些数字信号通过数字滤波器,此时滤波器输出的是数字信号y(n),y(n)再进行一个D/A转换器就得到了y(t)。从x(t)到y(t)可以理解为模拟滤波

网友H:
楼上正解

网友I:
数字滤波器参数设计灵活,带内波动、带外抑制、过渡带等等性能指标可以做的非常好,还可以设计成线性相位,而且能方便地实现某些特殊的冲击响应特性,例如根升余弦等,这些都是模拟滤波器无法比拟的。

网友A:
模拟滤波可以做任何频段的滤波,且实现成本相对便宜,但是缺点是其带内波动、带内衰减、窗性系数、带外抑制等要控制好会比较麻烦,控制也不灵活,特别是一些特殊要求的滤波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J:
通常将ADC的采样率设计得比所需的高,以降低模拟前端抗混叠滤波器的指标要求,在数字域抽取到合适的采样率。

网友K:
数字滤波是用程序实现的

网友L:
数字滤波器一般不会出现相位偏移

网友M:
通过使用可编程逻辑器件能够很方便的实现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网友N:
数字滤波器的功能是对输入离散信号的数字代码进行运算处理

网友:
模拟滤波器用的器件多

网友O:
数字滤波有高精度、高可靠性、可程控改变特性

网友P:
数字滤波器具有比模拟滤波器更高的精度

网友Q:
滤波是将信号中特定波段频率滤除的操作。

网友R:
数字数字滤波不是专门的电路

网友S:
滤特定频率的一般用数字滤波器

网友N:
数字滤波器由数字乘法器、加法器和延时单元组成的一种算法或装置。

网友K:
拟滤波器由于受电容容量的影响

网友M:
借助可编程器件实现不了模拟滤波器的设计

网友L:
模拟滤波器则会有相移。

网友S:
滤宽频段的用模拟滤波器

网友R:
模拟滤波器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中的模拟

网友Q:
数字信号处理通常采用FFT/IFFT实现

网友P:
甚至能够实现后者在理论上也无法达到的性能。

网友O:
数字滤波有 复用、便于集成等优点

网友:
数字滤波器电路简单,可以随机应变

网友T:
模拟滤波难点在模拟电路的设计上,数字滤波就是算法了,需要处理能力更强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