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相位差如何消除?

楼主(2019-12-18):
    最近在做控制系统,输入信号为20k~400k的电压信号,采用的滤波电路输出与输入之间存在相位差,且相位差随频率变化而变化,请问怎么消除?

网友A:
你的现在滤波器是什么滤波器。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完全消除相位差是不可能的
看看你的相位差要求是多少
要求相位差小,你的系统带宽要够,可能需要点相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现在滤波器是什么滤波器。有电路图吗

因为频带20k~400k,采用的有源高通与有源低通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消除相位差是不可能的
看看你的相位差要求是多少
要求相位差小,你的系统带宽要够,可能需要点相位补偿 ...

我看锁相环工作原理,能做到频率同步和相位同步,请问这个相位同步是消除相位差吗?还是保持一个频率相位差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锁相环工作原理,能做到频率同步和相位同步,请问这个相位同步是消除相位差吗?还是保持一个频率相位 ...

这是2个概念

网友C:
还真的没有见过滤波器的相位差和频率无关的,除非带宽足够小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的没有见过滤波器的相位差和频率无关的,除非带宽足够小才可以忽略。 ...

那是需要相位补偿什么的来消除这个相位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需要相位补偿什么的来消除这个相位差吗?

相位补偿了,估计幅频特性就变了,这个宽带滤波,又要相位一致,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位补偿了,估计幅频特性就变了,这个宽带滤波,又要相位一致,很难的 ...

相位补偿只能补偿固定相位吗?因为输入信号是随机频率的交流信号,所以我电路的相位差不固定,这个可以怎么进行补偿呢?

网友D:
怀疑你做的是“控制系统”吗?
系统自己不能自己运算倒推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你做的是“控制系统”吗?
系统自己不能自己运算倒推相位?

做的电机控制,前期的调理电路中滤波电路对信号进行滤波,但产生相移,中心频率前输出超前输入,中心频率后输出之后输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相位补偿了,估计幅频特性就变了,这个宽带滤波,又要相位一致,很难的 ...

黄总  相移了  会有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