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STM8实现Bootloader的方法

楼主(2019-12-18):
求STM8实现Bootloader的方法,有没有人有相关的资料文档?谢谢

网友A:
自带串口Bootloader,使能下就好了。

网友B:
你是自己做IAP吗?
有个AN2659应用笔记可以参考下,另外ST官方还有例程。
去官网搜索下。

网友C:
【中文网没有的话就去英文网】
STM8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 using a customized bootloader (AN2659)

楼主:
STM8自带串口Bootloader?我在规格书里没看到这个功能啊。

网友D:
可以,optionbyte里的Bootloader是Enable的就可以。你用的是STM8S003吗?好像就这个系列不支持,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8自带串口Bootloader?我在规格书里没看到这个功能啊。

STM8是否自带系统BOOTLOADER,芯片容量有关。

有个手册um0560有介绍。另外,打开STVP看看有无bootloader选项也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