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tal error

楼主(2019-12-18):
在ccs中报错 fatal error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HX711.h",但是我电脑里没有这个源文件,添加不了,大家知道应该从哪里下载吗

网友A:
这个是你自己的头文件啊,你没有添加吗

网友B:
看文件名,  估计是个外设器件的驱动库提供的.    你的硬件板有个 HX711 类的器件吗

楼主:
比如include "HX711.h"。。

网友C:
如果没有,你就把他取消了,找到定义头文件的区域,添加//注释掉,再去编译

网友D:
注释掉,估计程序就出现一堆错误了还是应该添加hx711.h的

网友E:
右键你的工程名字,选择properties,在Compiler标签下找到Include Options,然后在右边的窗口中可以看到编译路径的添加。

网友F:
看下你的文件是否有在相应的编译路径中,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G:
HX711是一个低速高精度的ADC芯片,一般用于做电子秤,所以HX711.h文件需要自己去编写

网友H:
你现在需要的是自己编写这个文件并且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I:
出错原因是编译器找不到你所指定的那两个头文件。

网友J:
这个是自己写的,不是系统自带,也不是标准库,这个是一个AD芯片的头文件。要看你引用的是哪个里面的了。

网友K:
还有你是不是在论坛搞的例子,前段貌似看到有人发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个参考,你搜一下。

网友L:
确认代码里添加了吗

网友M:
因该是没有添加啊

网友N:
用cube生成的工程里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O:
系统盘里也没有找到吗

网友P:
楼主的工程是怎么建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