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串的越多就越不准啊?
受到警告 楼主

楼主(2019-12-18):
电阻串的越多就越不准啊?

楼主:
为什么stm32f3的AD测量十二个电阻串联起来的电压值会测的不准,电阻串的越多就越不准啊?跪求答案

网友A:
你要求多准?电阻精度如何?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吧,线路,电阻参数

网友C:
太多因素决定了测量精度了。你这样一个问题描述,倒立着也求不出答案啊。

网友D:
您所说的不准具体是指什么?电阻本身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E:
找到这文件,直接copy到工程路径下面

网友F:
其实每个电阻也有误差,电阻的阻值也会有影响。

网友G:
串的越多误差就越大,这个要看精度的。

网友H:
电阻本身的精度问题的,你想象的啊,一个普通电阻精度为5%

网友I:
十个串一块的话呢,其精度的应该是比5%大的多吧

网友J:
应该是电阻本身的误差的原因,非得这么做的话,建议使用1%甚至0.1%的电阻

网友K:
常见的电阻都是5%的容差啊

网友L:
电阻越多,误差越大,误差也是会积累的。

网友M:
采样前最好加个运放!

网友N:
首先要保证你电阻的精度

网友O:
楼主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点,连个电路结构都没有,让大家在这里乱猜?

网友P:
这个应该是你用的电阻的精度的问题吧,串两个精度±2%,出来的结果就是±4%了,误差范围就扩大了,这个容易理解吧...

网友Q:
你用DMA模式试一下,这个跟STM芯片内部AD的结构有关

网友R:
有多不准 能说说不

网友S: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T:
好像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