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丢数据的传输

楼主(2019-12-18):
用cy7c68013a向pc传数据,上位机程序中用BeginDataXfer/WaitForXfer/FinishDataXfer时只能以16M/S的速率不丢数据的传输

网友A:
不知道各位高手能达到什么样的速率?有什么提高速率的方法吗?

网友B(2024-01-12):
使用高质量的USB连接线

网友C:
根据USB协议规范,USB连接线的最大有效长度为5米。超过这个长度可能会导致信号干扰和衰减,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D:
USB 2.0和USB 3.0规范提供了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可以减少传输时间和丢失数据的可能性。

网友E:
使用数据校验和重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