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隔离电源模块的隔离电压和绝缘电阻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18):
如题,例如B1212的隔离电压1.5KV  绝缘电阻是1000欧姆,这两个指标分别意味着什么??

我前段时间测试过某宝购买的隔离模块,2W以下的不是特别理想。性能比较差!后面更换了成都佰锐科技5W的功率,过冲问题也解决了,RS485端口数据不稳、损坏现象也都解决了。
简单一点,初次级的隔离强度,耐压值,越高越好。

网友A:
绝缘电阻是10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电阻是1000欧姆??

是1M欧姆,写错了。

网友B:
模块电源中的隔离电压是输入输出打耐压值(例如1500V,就是输入对输出打1500V的电压差,规定漏电流小于XXmA时,为合格)
绝缘电阻就是类似的概念里,隔离电压和漏电流的比值
这是我的理解,可以去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