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自已DIY改装一个彩屏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12-18):
一、原因:电动车电池充电过程,只有红灯充电,绿灯满电。过于简单的显示一直很不习惯。所以很想设计一个有彩屏显示的大量数据的充电器。
在有空余的时间开始做一些电路板的实验和测试整装

二、有了合适的实验电路后,再开始设计原理图和PCB

三、打板、焊接和调试

四、安装和测试

五,测试数据

六、数据说明
有了众多的数据采集和显示,这回对充电器的充电过程有了很深的认知。
1、一般整个充电过程为8~1x小时
2、前面有6个小时为充电过程,曲线相对平平,增幅不大
这是电池吸收电量的过程
3、准备满电到完全满电,大约2~3小时间,曲线相对斜抖。
满电时,电流一直在收小,这个对电池寿命有很大影响。

七、不足
目前,软件还是写的太简单,
后面,有时间和条件的话多找一些人一起来写出更多可以分析电池充电过程的数据和曲线来。
这样,就能在充电过程,一边充电一边检测试电池的好与坏。

有了曲线和数据,可以随时把目前的电池曲线与原来新电池时的曲线来分段对比
这样,就可以知道电池目前在这个阶段是否正常。

网友A:
“2、前面有6个小时为充电过程,曲线相对平平,增幅不大
这是电池吸收电量的过程
3、准备满电到完全满电,大约2~3小时间,曲线相对斜抖。
满电时,电流一直在收小,这个对电池寿命有很大影响。”

看你对电池充电过程的描述就知道你对电池充电不是很了解,
第二点,应该是恒流充电,电流稳定,电压缓慢上升。
第三点,应该是恒压充电,当电池电压达到充电上限电压时,电压稳定,电流逐渐变小。
(铅酸电池有可能最后还有涓流充电)

网友B:
动力能力赞一个,
如同2L说的,对电池还不是很了解。
冲个铁锂电池看看,你会发现曲线更陡,

网友C(2020-01-31):
好做的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