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定时器连续模式

楼主(2019-12-18):
关于定时器连续模式下给TACCRx赋值,看到许多人这样写?
例如TACCRx+=xxxx;

楼主:
如果新的TACCRx比当前的定时器当前计数值TAR小会产生中断标志么?

网友A:
G2系列的指导手册中里有说明的

网友B:
连续计数模式?

网友C:
在连续计数模式下就不用设置CCR0的值了

网友D:
定时器增计数模式和连续计数模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E:
增计数模式是从0增加到CCR0就复位

网友F:
很多时候会用到CCR0、CCR1等

网友G:
连续模式,计时器是要计满的,但是在计到CCRx时,产生中断;

网友D:
430连续模式下,计数器周期从0H到0FFFFH。

网友H:
怎么能够正确区分这个数据呢?

网友I:
需要使用比较模式就可以的产生比较中断
自动溢出没有问题的。

网友I:
G2 XX family guide 有 你可以参考其他型号的430片子 很详细的

网友A:
定时器连续模式用来进行时间计时的很方便。

网友I:
连续模式的一般有上升不递减模式两种的。

网友I:
要记住一点就是定时器要保证定时的准确性

网友A:
向上向下计数模式是从零向上数

网友J:
连续模式下,计数器周期从0H到0FFFFH

网友K:
配置的大小是SMCLK

网友L:
然后倒着数下来而不是数到TAxCCR0之后直接变成零再继续数。

网友F:
有的程序中,使用的是连续模式,但是也给CCR0设定了一个值

网友A:
使用比较模式就可以的产生比较中断

网友M:
看下手册怎么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