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重枚举?

楼主(2019-12-18):
用56pin的68013和24c02搭配 采用C0模式加载驱动,加载固件正常也可以重枚举。但是我换用24C64 24c128 24c256都不可以重枚举?

网友A:
EEPROM的地址都做相应的配置了

楼主:
24C02 A0A1A2=0 24C64 A0=1 A1A2=0

网友B:
硬件上应该问题不大,CYPRESS的评估板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EEPROM的A0A1A2实际内部没连,即不同厂家的产品不一致,这时候用到A0A1A2可能会出问题,区分不开,尤其是I2C上连两片以上的EEPROM的时候。

网友D:
对,如连接两片24LC02,一片做C0启动,一片做用户数据存储。

网友E:
尽管此时A0A1A2管脚连接有差别,实际可能都寻址到一个地址。

网友F:
软件上,CyConsole界面上下载256字节和下载64K字节EEPROM的按钮不是一个。

网友G:
我最近也在调试USB板子,不过,读写EEPROM这部分还没开始,只能说个大概。如果用到厂商命令的话,可以看下Vend_ax例程。

楼主:
EEPROM的A0A1A2实际内部没连?我试了好多芯片还是不行。

楼主:
到目前为止,用56pin的芯片连接24C02和24C64都可以进行驱动加载和重枚举。

网友H:
是不是100pin的不能再C0模式下调试呢?

网友I:
我用过128脚68013A,24LC256在C2模式,没问题。C0要改INF,比较麻烦,试了没通过,之后没再试。

网友J:
首先保证EEPROM的8字节写对了。确认一下识别的EEPRM是双字节地址的(Vend_ax例程)。配置KEIL C的内存空间严格遵照例程。

网友K:
剩下来的,就是INF模板了。

网友A:
嗯,加载过程,在开发套件的启动手册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L:
串口波特率的问题,若用I2C则要考虑时序配合

网友M(2023-12-26):
存储器容量与地址空间

网友N:
确保您为24C系列EEPROM分配的I2C地址是正确的。每个EEPROM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这是由其A0、A1和A2引脚的配置决定的。请检查您所使用的EEPROM的规格书,确保地址配置正确。

网友O:
驱动与固件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