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转换的结果并非线性关系

楼主(2019-12-18):
测量输入电压后,程序显示的转换的结果与采用公式计算的结果不符,并且在不同的输入电压下,AD转换的结果并非线性关系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P6SEL |= 0x04;

ADC12CTL0 = 0x0270;

ADC12CTL1 = SHP;

ADC12MCTL0 = 0x02;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ENC;

_EINT();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_BIS_SR(LPM0_bits);

}

}

interrupt[ADC_VECTOR] void ADC12ISR (void)

{

results = ADC12MEM0;

_BIC_SR_IRQ(LPM0_bits);

}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上的输入是多少,单片机的引脚上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不需要循环多次

网友C:
AD转换部分大致不会有错,只有看串口部分了

网友D:
很可能是中间的隔离电路造成的原因!

网友E:
你使用的是什么公式啊,转换结果是什么啊?

网友A:
data = 4095*(Vin - Vr-)/(Vr+ - Vr-),采用内部参考2.5V,是不是就是令Vr+=2.5V,Vr- = 0V

网友F:
楼主代码里关于寄存器的配置都是0xXXXX,实在没精力一个个去查寄存器地址做翻译了

网友G:
建议楼主改成头文件里的定义,这样可读性会增加很多。

网友H:
你输入电压是怎么得到的?用万用表量过引脚嘛?

网友I:
ADC寄存器配置上,有没有给internal ref足够的建立时间?

网友J:
会不会是参考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K:
是不是转换结果有问题呢?使用滤波的算法了吗?

网友L:
隔离电源模块的作用主要有哪些啊

网友M:
安全隔离:强电弱电隔离IGBT隔离驱动\浪涌隔离保护\雷电隔离保护(如人体接触的医疗电子设备的隔离保护);
噪声隔离:(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隔离、强弱信号隔离);
接地环路消除:远程信号传输\分布式电源供电系统。

网友N:
是不是前段电路有干扰了。

网友O:
这个推荐使用外部的ADC。。

网友P:
线性拟合的结果一般比较准确的。

网友B:
可能是前段信号有问题。。

网友Q:
如果使用外设AD转换芯片比较精准。

网友R:
确定给的信号是线性的吗

网友S:
会不会信号就有波动啊

网友T:
转换频率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U:
被采样信号是什么频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