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同一个端口的不同引脚配置成不同的输出模式

楼主(2019-12-18):
如题,STM32同一个端口的不同引脚配置成不同的输出模式,比如:端口A的1脚输出配置成频率2M 推挽输出、2脚输出配置设置成频率10M 开漏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GPIOA;         //端口参数配置
     GPIO_INIT_GPIOA.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_GPIOA.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_GPIOA.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_GPIOA.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_GPIOA.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_GPIOA.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_GPIOA);//端口配置初始化
像我这种写法的话,是不是1脚的输出配置被2脚的输出配置覆盖掉了??

如果分开写,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GPIOA1; //端口1参数配置
     GPIO_INIT_GPIOA1.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_GPIOA1.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_GPIOA1.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_GPIOA1);//端口1脚配置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GPIOA2; //端口2参数配置
     GPIO_INIT_GPIOA2.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_GPIOA2.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_GPIOA2.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_GPIOA2);//端口2脚配置初始化

换成这样的写法,是不是1脚的输出配置还是要被2脚的输出配置覆盖掉?

网友A:
当然不会的

网友B:
第一种写法被后面PA2配置覆盖

网友C:
说说你的理解是什么

楼主:
GPIO_INIT_GPIOA.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这条语句是把端口A的所有引脚都配置成开漏输出,同理GPIO_INIT_GPIOA.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这条语句是把端口A的所有引脚都配置成10M,不知对不??

网友D:
不会的,放心吧。

网友E:
GPIO_INIT_GPIOA2.GPIO_Pin = GPIO_Pin_2;

不会的,这个指定正确就可以了,不会对非指定的造成影响

楼主:
多谢两位老大答疑,小弟初学对底层端口配置还不怎么会看

网友F:
不会被覆盖的

网友G:
可以这样啊

网友H:
因该没问题啊

网友I:
不会覆盖的 因为是直接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