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设计一个倒计时程序,输入任意天数,实现倒计时功能?

楼主(2019-12-19):
我想让按键输入一个天数,然后显示屏显示倒计时,计数这一块怎么设计呀,请教各位。还有要添加额外芯片吗

网友A:
简单一点:一块单片机板、一块显示屏就可以实现;
要完美点:再加上日历模块,计时更准确,还可以保存相关的数据,实现掉电重启后继续倒计时。

我现在的板子上已经写好RTC的程序的,但是产品需要一个倒计时结束后实现自检功能,这个倒计时是30天以内,就在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建议用一个变量记录剩余天数(或小时数),每过一天(或小时)变量减1,减为0时执行需要的任务,然后重置变量。

网友B:
用嵌套循环就行

网友C:
用for循环就行

网友D:
不需要添加额外芯片

网友E:
设置时钟 设置定时器 然后循环自减

网友F:
不过程序上需要注意不要有多余的 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