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咨询

楼主(2019-12-19):
在网上看了两个开关电源,同样都是5V 的,一个17,一个35,一个是国产的,一个是台湾明伟的,这两个都是3A的为什么价格差这么多呢

网友A(点评):
这个就体现在成本意识和质量意识 国产的,元件及板子外壳成本越低越好,能用就行。品牌的,元器件原厂,经过测试,认证质量有保障

网友B(点评):
知道啥叫品牌效应吗。其实质量真的说不好差距

网友C:
1 品牌效应
2 价格便宜的 器件不一定是品牌 所以相对低些

网友D:
如果楼主真要比较,不防分别买一个进行测试,并拆开比较用料。

网友E:
1.稳定性
2.余量,你试试加大电流超过3A以后谁会先炸
3.各种认证

网友F:
品牌溢价啊。
成本肯定没差这么多,但是质控严格的企业,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占比会高得多,当然实际利润也会比较高。

网友G:
设计过程、生产工艺、采购流程、进货检验、出厂检验,每多一道过程都是MONEY,还有就是品牌带来的信任,元件造成成本差异并不大

楼主:
没有测评过,所以不太懂

网友H(2020-01-21):
品牌货质量和用件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I:
1、品牌效应
2、这两个是否一样的,还是说你只是用来做5V,但是规格完全不同?
3、台湾有关税,你买的量太少导致价格差异较大

网友J:
明显的就是品牌不同,正品的明威开关电源还是非常不错的,EMC这块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