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下载之后再也不能下载,是被锁了吗

楼主(2019-12-19):
官方不带仿真器的DEMO板,下载自己编写的DEMO固件后,再次下载总是提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折腾了一段时间也解决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demo程序可能使用了下载接口SWD的IO,导致不能连接!
像这种使用SWD接口IO的情况,调试是最好程序起始位置加个延时,方便下次下载。
如果没有加,你可以下载的时候把RST复位线也连接上。

网友B:
兄弟去官网,官网上有解锁工具,还有操作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去官网,官网上有解锁工具,还有操作说明!

谢谢兄弟,按照官方操作说明操作已经解决。问题是出在把SWD引脚设置成模拟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按照官方操作说明操作已经解决。问题是出在把SWD引脚设置成模拟口了 ...

网友C(2020-05-08):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按照官方操作说明操作已经解决。问题是出在把SWD引脚设置成模拟口了 ...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但是解锁解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