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移植RT-Thread到ES32F0654平台

楼主(2019-12-19):
准备工作:RT-Thread 源码 PWM工程。
RT-Thread Nano 源码获取, Nano 去除了各种开发板的 BSP,保留了 OS 核心功能。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thread下载好的 RT-Thread PackageRT-Thread Package 容量很小,我们直接将安装在 KEILPACK 目录下,然后将整个 RT-Thread 文件夹拷贝到我们的 PWM裸机工程里面。RT-Thread 文件夹目录如下:
BSP:板级支持包;
components/finshRT-Thread 组件;
include: 头文件;
libcpu: 与处理器相关的接口文件;
srcRT-Thread 内核源码

楼主:
在PWM工程上新建 RT-Thread 文件夹,并在该文件夹下新建 RT-Thread-Port、RT-Thread-Source 和 RT-Thread-Include 文件夹。

楼主:
将 RT-Thread/3.0.3/src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新建的RT-Thread-Source文件夹中。

楼主:
将路径 RT-Thread/3.0.3/libcpu/arm/cortex-m0/文件夹下的context_rvds.S 文件和cpuport.c 文件复制到新建的 RT-Thread-Port 文件夹中。

楼主:
将路径 RT-Thread\3.0.3\components\finsh 文件夹复制到新建的RT-Thread-Include 文件夹中,将路径 RT-Thread\3.0.3\include文件夹下的内容复制到新建的 RT-Thread-Include文件夹中。

楼主:
将路径RT-Thread/3.0.3/文件夹下面的 rtconfig.hboard.c文件复制到到 user文件夹下

楼主:
Keil 新建 RT-Thread-Source 与RT-Thread-Port 分组。

楼主:
向 RT-Thread-Source分组添加文件,将 RT-Thread-Source文件夹的内容全部添加进去。

楼主:
向 RT-Thread-Port 分组添加文件,将 RT-Thread-Port 文件夹的内容全部添加进去,不要忘记添加 context_rvds.S 文件哦!

楼主:
向 User 分组中添加 rtconfig.h 和 board.c 文件

楼主:
最后就是将对应的头文件添加进去,将 RT-Thread-Include 文件夹的头文件路径添加进去。

楼主:
第一次尝试编译,看是否会报错,不出意料肯定很多错误,这里提示不能打开RTE_Components.h头文件

楼主:
再次编译,就剩下3处错误了,这样看着比刚才舒服多了,哈哈!这,这个提示很简单,一看就是 irq.c和RT-Thread重复定义了中断函数

楼主:
将 irq.c 文件中的对应中断函数 PendSV_Handler、 HardFault_Handler、SysTick_ HandlerSysTick_Handler 屏蔽,再次编译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修改rtconfig.h 文件, rtconfig.h 是直接从RT-Thread/3.0.3/bsp 文件夹下面拷贝过来的,该头文件对裁剪整个 RT-Thread 所需的功能的宏均做了定义,有些宏定义被使能,有些宏定义被失能,一开始我们只需要配置最简单的功能即可,要想随心所欲的配置RT-Thread 的功能,我们必须对这些宏定义的功能有所掌握。
#define RT_THREAD_PRIORITY_MAX 8
//表示 RT-Thread 支持多少个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8~256,默认为 32。
#define RT_TICK_PER_SECOND 1000
//表示操作系统每秒钟有多少个 tick 即是操作系统的时钟周期,默认为 1000,即操作系
统的时钟周期 tick 等于 1ms。
#define RT_ALIGN_SIZE 4
//表示 CPU 处理的数据需要多少个字节对齐,默认为 4 个字节
#define RT_NAME_MAX 8
//表示内核对象名字的最大长度, 取值范围为 2~16,默认为 8。
#define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Thread 组件初始化,默认使能
#define RT_USING_USER_MAIN
//使用用户 main 函数,默认打开
#define RT_MAIN_THREAD_STACK_SIZE 512
// main 线程栈大小,取值范围为 1~4086,单位为字节,默认为 512
#define RT_DEBUG_INIT 0
//调试配置。包括了内核调试配置,组件调试配置和线程栈溢出检测,目前全部关闭
#define RT_USING_TIMER_SOFT 0
//软件定时器配置,目前关闭,不使用软件定时器
#define RT_USING_SEMAPHORE
//内部通信配置,包括信号量、互斥量、事件、邮箱和消息队列,根据需要配置
#define RT_USING_SMALL_MEM
//内存管理配置
#define RT_USING_CONSOLE
//控制台配置。控制台即是 rt_kprintf()函数调试输出的设备,通常使用串口。

楼主:
修改 board.c, board.c 是直接从 RT-Thread/3.0.3/bsp 文件夹下面拷贝过来的,里面存放的是与硬件相关的初始化函数,
static uint32_t _SysTick_Config(rt_uint32_t ticks)
//相关的寄存器定义和初始化函数,这个是跟处理器相关的,直接使用固件库函数,将其注释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RT-Thread 堆配置,如果同时定义了 RT_USING_USER_MAIN 和 RT_USING_HEAP 这两个宏,表示 RT-Thread 里面创建内核对象时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方案。
void rt_hw_board_init()
//RT-Thread 启动的时候会调用一个名为 rt_hw_board_init()的函数,从函数名称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用来初始化开发板硬件的,比如时钟,比如串口等。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SysTick 中断服务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RT-Thread 所有跟时间相关的事情都在里面处理

楼主:
user 目录下新建一个 board.h 头文件,用来包含ALD固件库和相关的头文件。内容如下:
#ifndef __BOARD_H__
#define __BOARD_H__
//ES32F0654固件库头文件
#include "es32f065x.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ald_cmu.h"
/******************************板级驱动**********************/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bsp_uart_232.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bsp_timer0.h"
#include "bsp_pwm.h"

/***********************************************************/
//函数声明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include "ald_cmu.h"
#endif

楼主:
修改board.c 中的代码,具体如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rthw.h>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define RT_HEAP_SIZE 1024
static uint32_t rt_heap[RT_HEAP_SIZE];        // heap default size: 4K(1024 * 4)
RT_WEAK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WEAK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HEAP_SIZE;
}
#endif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void rt_hw_board_init()
{
        /* System Clock Update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ald_cmu_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
         ald_cmu_pll1_config(CMU_PLL1_INPUT_HRC_6, CMU_PLL1_OUTPUT_48M);
         ald_cmu_clock_config(CMU_CLOCK_PLL1,48000000);
         led_module_init();   //LED初始化
         uart_232_module_init(115200);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CONSOLE) && defined(RT_USING_DEVICE)
        rt_console_set_device(RT_CONSOLE_DEVICE_NAME);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unsigned char *str)
{
   rt_enter_critical();
        while(*str!= '\0')
        {
           if(*str == '\r')
                 {
                   bsp_uart_232_send(str, sizeof(str));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enter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 leave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leave();
}

楼主:
折腾了一晚上,竟然RTThread就成功移植到ES32f0654平台上了,后面会对其测试,大家期待吧!

网友A:
不错不错,很好的教程,向楼主学习,RT-thread这几天也在学习中。

网友B:
东软大波比较牛的是居然有自己的编译器和IDE,这个要顶一个,不怕美帝制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软大波比较牛的是居然有自己的编译器和IDE,这个要顶一个,不怕美帝制裁! ...

所以啊,很强啊

网友C:
跟着楼主了解如何在搭载了 RT-Thread 系统的 ES32F0654-PDS板上如何使用 ,期待楼主多多分享,多曝点C++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着楼主了解如何在搭载了 RT-Thread 系统的 ES32F0654-PDS板上如何使用 ,期待楼主多多分享,多曝点C++的 ...

感谢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