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9):
(无正文)

网友A:
原理图发来瞅瞅
对比下2个版本 358这块动了哪些?
尤其是大电流地回路

网友B:
请问下有电路图吗?有电路图的话,可以分析一下
正常解决方法是:在电流环上增加一个RC环,或者说增加一个零点或极点的环路

网友C:
晒波形图没有用 原理图亮一下

网友D:
晒波形没用,晒原理图也没用,要晒PCB...

网友E:
对啊,  原理图和 PCB 都可能隐藏着问题呢

网友F:
是不是测量本身带来的干扰,示波器单独供电,测量引线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  原理图和 PCB 都可能隐藏着问题呢

补充上去了,帮忙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晒波形没用,晒原理图也没用,要晒PCB...

补充上去了,帮忙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有电路图吗?有电路图的话,可以分析一下
正常解决方法是:在电流环上增加一个RC环,或者说增加一个 ...

补充上去了,帮忙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