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MCU STM32F031 室温25°下内部温度传感器读出来多少度呢?

楼主(2019-12-19):
MCU STM32F031 室温25°下内部温度传感器读出来多少度呢?

我的是40-60度都可能哦;

网友A:
基本上 32摄氏度左右!

网友A:
但是可以参考,大部分还是高个 2-4°C左右!

楼主:
刚刚搞错了,把内部17通道 1.23V参考源数据算进去了,实际大概25°;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是不是有啊

网友C:
不会那么精准的吧

网友D:
一般都是25℃的

网友E:
如果跑的时间长了 温度会升高的吧

网友F:
楼上的 一般情况下 温度不会升高多少的 但是你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