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相位差问题

楼主(2019-12-19):
    做了个简单的带通滤波,频带20k~400k,采用的有源高通、低通级联的方式,但输出与输入出现了相位差,且相位差随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请问有什么尽量消除相位差的方式吗?

网友A:
这个应该都会带来延时  造成相位差吧
在通信中只要相位差一致就可以吧

网友B:
采用常见的 滤波器, 会带来不定的相位差问题,  网上有一些固定相位差的技术, 可以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