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工作在80度左右,I/O供电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9-12-19):
HC32F003工作在80度左右,I/O供电给NTC,AD读取电压,但是读取到的AD值偏小四五十个单位。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

网友A(2023-02-01):
给我的感觉就是温漂导致的啊

网友B:
ADC的话,IO也不需要供电的吧

网友C:
我觉得有点误差也是正常的,你的NTC是什么精度啊

网友D:
得看你ADC的精度和速度的,都有说法的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用个电压跟随器试试,这样是不是就能好点呢?

网友F:
可能是温度影响的吧,毕竟80度了都

网友G:
你不要用IO供电啊,你用正常的电源供电啊

网友H:
大概率是你电源供电的事情,你可以用外部电源供电给NTC试试

网友I:
差的有点多啊,你在正常温度下,AD准不准啊?

网友J:
有的时候也需要AD校准才能可以的,你可以弄个校准程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