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出能给继电器模块作输入吗?

楼主(2019-12-19):
1 控制器
我有一个单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其有3路开关量输出,还有一个小输出电源。小输出电源为12V0.3A,正极为com+,负极为com-。
我测了一下这3路开关量的输出电压,在置1时为0V,置0时为1V,基准是com-。
卖家告诉我,开关量输出时,把负载正极接com+,负极接这3路种的1路。
开关量输出电路如下图所示——

控制器的卖家链接是这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7dcd2e8d0kYfsW&id=20167052660&_u=j1fj3lfc74a0
另一家的东西类似,链接是这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5621150972&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03830764:N:oZtS58xkBF%2B9WNAECKk29VNsNeI0SfB%2Bfa2sNGz3%2Bpw%3D:449871fb50f88fc9cc3196fce3ad954c&ali_trackid=1_449871fb50f88fc9cc3196fce3ad954c&spm=a230r.1.1957635.2

2 继电器模块
继电器模块是光耦隔离的,高低电平触发都可以。
输入要求是这个——

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网页上没提供输出电流等参数,建议直接问卖家。靠猜是不行的。

网友B:
当然继电器模块的GND与控制器的COM-要连接在一起。

第一款XC602 电源为12V/0.3A +12V继电器模块+限流电阻R=200Ω
第二款KH01电源为24V/0.2A+24V继电器模块+限流电阻R=600Ω

根据情况调整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