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请问哪位大哥,谁做过3个RGB的LED如何做成酷炫彩灯?

楼主(2019-12-19):
请问哪位大哥,谁做过3个RGB的LED如何做成酷炫彩灯?
 MCU用3个IO口来控制RGB,程序怎么样写才有这效果?谢谢。

网友A:
用3个PWM口分别控制,你试试看

网友B:
非常简单啊

网友C:
用定时器也可以做

网友D:
这种程序应该很简单啊

网友E:
这个是最简单的程序了 很多demo都有的

网友F:
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G:
看楼主硬件上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H:
用PWM输出三个不同相位(相差120°),但频率及幅度都相同的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