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谁做过3个RGB的LED如何做成酷炫彩灯?

楼主(2019-12-19):
请问哪位大哥,谁做过3个RGB的LED如何做成酷炫彩灯?
 MCU用3个IO口来控制RGB,程序怎么样写才有这效果?谢谢。

网友A:
不是一个RGB吗?

网友A:
你先控制一个RGB的3种颜色不就行了。

网友A:
然后以此类推,控制三个的

网友A:
可以3个IO输出三路分别可调的PWM占空比信号。

正解,只有调节三路PWM的占空比,才能出来更多的颜色

网友A:
RGB值好像是从0到255,你可以从0到255对应0到100%占空比。

你说的这个叫灰度级,有0-4095的

网友B:
什么效果,让大家开开眼。一般就是PWM驱动RGB色,实现各种色变化

网友C:
你这个就是一个RGB灯的吧,楼上已经有人说了,可以用IO口模拟PWM来实现不同的占空比,不难,你是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C:
void led_breath_g(void)
{
    gCount_20us++;

    if (gCount_20us >= CONST_PWM_TIME) {
        gCount_20us = 0;
        if (gBreathFlag == 0) {
            gPwmCnt++;
            if (gPwmCnt == CONST_PWM_TIME) {
                gPwmCnt = 255;
                gBreathFlag = 1;

            }
        }
        else {
            gPwmCnt--;
            if (gPwmCnt == CONST_PWM_START_DUTY) {

                gBreathFlag = 0;
                gCount = 1;

            }
        }
    }
    if (gCount_20us >= gPwmCnt) {
        G_LED_OFF();
        R_LED_OFF();
        B_LED_OFF();
    } else {
        G_LED_ON();
        R_LED_OFF();
        B_LED_OFF();
    }
}

上面的是很久以前写的一个共阳RGB的一种颜色的呼吸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3个RGB的LED?

网友E:
不就是三个LED吗

网友F:
可以使用三个颜色的LED的

网友G:
这个驱动电路做了吗

网友H:
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I:
酷炫彩灯网上很多的代码

网友J:
得注意不同基色的LED灯的电压

网友K:
3个IO口就可以的。

网友K:
R G B三种颜色的发光芯片 混合成的?

网友L:
先确定RGB-LED是共阳还是共阴

网友M:
控制RGB信号的电压值来改变三色光亮度

楼主:
网上找不到相关的代码,有谁会有?能不能发一份我看看abcde9192@163.com 谢谢,原理是一个三基色LED(共阳),用3个IO口来驱动,每个IO改变占空比得出对应的256色出来,做成有呼吸灯的效果,跟室外彩灯一样就可以。

首先你的是什么单片机?用的引脚带不带PWm功能 ,如果没有PWM功能也没事,可以通过定时器模拟一下,就是占用点CPU时间而已!不是太难的事!

网友N:
问题你都搞错了 三根线 其中两个是电源线和GND 还有一跟是数据线  所以MCU只需一个IO即可驱动
void send_24bit(uint G,uint R,uint B)
{
      for(i=0;i<8;i++)
    {
        if(R&0x80)
         {
            DI=1;
            NOP();NOP();NOP();NOP();NOP();NOP();NOP();
            DI=0;
        }
        else
        {
            DI=1;
            NOP();NOP();NOP();
            DI=0;

        }
       R=R<<1;
    }

         for(i=0;i<8;i++)
        {
             if(G&0x80)
            {
            DI=1;
            NOP();NOP();NOP();NOP();NOP();NOP();NOP();
            DI=0;
            }
           else
           {
            DI=1;
            NOP();NOP();NOP();
            DI=0;
           }
            G=G<<1;
       }

       for(i=0;i<8;i++)
         {
            if(B&0x80)
            {
            DI=1;
            NOP();NOP(); NOP();NOP();NOP();NOP();NOP();
            DI=0;
            }
           else
           {
            DI=1;
            NOP();NOP();NOP();
            DI=0;
             }
            B=B<<1;
         }

}

网友O:
RGB三色通过PWM控制,根据不同的输出比例,产生不同的颜色。

网友P:
好多的单片机都带有PWM功能,你可以用三路PWM来控制RGB灯的亮度,比如ATTINY单片机,性价比很高,一个TCA模块就可以支持6路PWM功能了,何况还有其它定时器了!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A:
这说的歧义了。

网友A:
一般RGB就是3个不同色光的LED。
3个RGB,那是9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