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差分放大,问题如图,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9):
差分放大电路适合放大差分信号,否则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电路适合放大差分信号,否则不适合

是不是只能放大差值啊比如 信号是±5mV,那差值就是0 那如何放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放大电路适合放大差分信号,否则不适合

这样一差分   有效的信号岂不是就失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能放大差值啊比如 信号是±5mV,那差值就是0 那如何放大啊

±5mV,差值是10mV的童鞋。
差分放大器,2段电压一样高的,视为共模输入,理论上被完全抑制。只有差值才被输出,而倍数取决于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能放大差值啊比如 信号是±5mV,那差值就是0 那如何放大啊

差值为0只是静态,有负载是一般差值肯定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V,差值是10mV的童鞋。
差分放大器,2段电压一样高的,视为共模输入,理论上被完全抑制。只有差值才 ...

可是有效的信号就是VPP啊,就是峰峰值啊,这里的10MV就是差模信号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中运放输入其实是只接了一个源,一个源的正负极跨接在运放正相和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V,差值是10mV的童鞋。
差分放大器,2段电压一样高的,视为共模输入,理论上被完全抑制。只有差值才 ...

差分放大不是说放大A-B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不是说放大A-B吧!

你钻什么牛角尖?
这里我们以差分放大器2个输入端Vin1、Vin2为例子。
按照你这个图纸,如果Vin1输入1V,而Vin2 输入1.1V,假定差分放大器倍数是20倍,
则输出为1.1-1=0.1*20=2V。
如果vin1和vin2换一下,则输出为-2V。这里1V是共模电压,而差模电压是0.1V或者-0.1V。
结果其实用运放虚短虚断原则,很容易推导出来的。同相、反相端等电位,且运放不吸收任何电流。
不考虑时域,理想化时候和频率无关。只输出2输入端瞬时电压差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钻什么牛角尖?
这里我们以差分放大器2个输入端Vin1、Vin2为例子。
按照你这个图纸,如果Vin1输入1V, ...

不是钻牛角尖。。。是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钻什么牛角尖?
这里我们以差分放大器2个输入端Vin1、Vin2为例子。
按照你这个图纸,如果Vin1输入1V, ...

1.1V也是差模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钻什么牛角尖?
这里我们以差分放大器2个输入端Vin1、Vin2为例子。
按照你这个图纸,如果Vin1输入1V, ...

差分放大放大了整个波形,而共模放大就是放大了一半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放大了整个波形,而共模放大就是放大了一半的信号?

差分放大器,放大的可以是2路完全无关信号,你为啥非要往一个信号源上面凑?
哪怕典型的处理电桥传感器信号,其实它也是2路独立信号,分别送入的是一个T型分压臂的中点,和另一个分压臂的中点,当然所有电桥传感器都设计为它们2个信号互为相关,这不影响差分放大器本质,使得不需要的信号可以转换为共模电压而抵消。
哪怕你把一个互感器输出2端分别接入差分放大器2端,其实它们输入的分别是信号的正相位和信号的负相位。
差分放大器从那说都和整个波形半个波形没有半毛钱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放大器,放大的可以是2路完全无关信号,你为啥非要往一个信号源上面凑?
哪怕典型的处理电桥传感器信 ...

就像8楼那种不是周期性的瞬间的信号  用哪种电路放大比较好?用差分放大是直接接在差分输入端,如果是用共模放大,就是用信号源的一端接反相端,另一端接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8楼那种不是周期性的瞬间的信号  用哪种电路放大比较好?用差分放大是直接接在差分输入端,如果是用 ...

信号源性质和使用何种放大器是有取舍,但不是你考虑的这样。
差分的用途,主要是用在比如需要对抗比较高共模电压的类似电桥放大器,还有就是在可能带有比较高共模干扰的环境。
当然,差分放大器其实当单端放大器用也完全可以,你只要将其中一个接到GND或者信号源的参考点,从另一端看,就是单端放大器。
而单端放大器则因为简单更多的应用在不需要处理共模电压的应用范围。

顺便纠正一下,没有什么共模放大,只有共模抑制。特殊的应用比如就需要采集共模电压什么的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至于信号是不是瞬发,周期性等等,只决定了我们采用的是晶体管还是运放、运放增益带宽如何,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性质和使用何种放大器是有取舍,但不是你考虑的这样。
差分的用途,主要是用在比如需要对抗比较高 ...

差模信号是  信号本身两点之间的信号   共模信号是信号对地之间的信号吗